求助谁有这种界面的说明书

楼主(2014-04-01):
(无正文)

网友A:
是什么设备用的啊

网友B:
这是设备厂家自己开发的;

网友C:
圆织机控制器

网友C:
左面是故障输入信号,自左往右,自上而下,分别是:上断纱、安全门、下断纱、加油机缺油、坏针、布卷满转数、破洞、变频故障。

网友C:
中间部分是每卷布匹的定转数设置
按“设定”--输入需要的转数--“确定”即可,当到达预设值时,左面漫卷灯亮,按“归零”(红色)键即可复位。

网友C:
右面“ON\OFF”是控制器电源的开关。
第一个是马达按钮,按一下灯亮,变频电源接触器吸合,再按下断开。
第二个除尘风机开关,按 下后,在机器运转后几秒即打开除尘风机除尘。
第三、四个分别是照布灯和照明灯,一个在布筒里,一个是在机外。
第五个是清车按钮,按下后机器慢速运转丙吹送压缩空气除尘。
第六个是调试按钮,按下后,在有断纱故障的情况下,也可点动机器运转,调试机器时使用。

网友C:
详细说明书在我另外电脑,如有进一步需要再上传。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袜机吗

网友E:
单片机做的
知道如何接线 会操作就行了

网友F:
没见过啊

楼主:
圆织布机

网友G:
这个没见过!

网友C:
我们这一般称“圆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请问大师!有这种板的内部电路图吗=-O

网友H:
大圆机上面的 织布机 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故障?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没显示!或者有时只有一点显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大师!有这种板的内部电路图吗=-O

这个要求有点高了。

网友I:
圆织机控制器 ,早期香港产的小圆机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