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1):
新手顾美触屏plc一体机组态编按钮 按下与抬起脚本程序!编完指示灯和按钮后下载操作:指示灯亮但plc不动作看资料说要脚本程序!不懂望各位老师指点!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你这种,按照其他组态的方式应该是在按钮的属性里有个脚本的书写,在脚本里置位或者释放plc的输出点或者中间变量。

网友B:
这么简单的功能还需要自己写脚本,那我只能说这个HMI太渣了

网友C:
应该不是什么脚本的问题!估计是你的按钮设置错误了吧!再差的产品也不会到这个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