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与触摸屏连接

楼主(2014-04-02):
台达触摸屏软件编辑的画面传不到触摸屏里去,请高手指教一下办法

网友A:
通讯设置,串口硬件故障,基本就是这些小问题,慢慢查吧

网友B:
传不进去,那要看他有什么现象或是提示。

网友C:
呵呵;你屏上是通过COM口还是USB口输入的?在通讯设置里要设成一样的;

网友D:
学习了,这个还真是不知道呀!

网友E:
用USB口比较快
驱动要安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