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通过CS1W-CF31 USB转串口,一直无法找到PLC,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貌似要不要plc的编程软件?

网友B:
查下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C:
编程线的驱动都装好了吗?

网友D:
有CIF02的电缆先试一下;

楼主:
线是新买的,驱动也装好了,不管怎么设置就是找不到PLC!!!!!

网友E:
不能直接用.
按4楼说的,再加一个CIF02----走外设口.
或自己再做根电缆-----走232口.
没看资料吧.

网友F:
2A的比较简单
编程口 232口都可以连接电脑
软件 电缆正确了,没什么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