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请问各位大大 dn50   ll腰轮流量计的计量体积是多少啊 现在只有脉冲信号 我想转化成体积流量

网友A:
腰轮都是体积式的。1升发了200个脉冲,一个脉冲就是1/200升。具体参数看厂家的技术要求。
流速换算可以在控制器里实现,比如定时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