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买回来头都大了~分不清怎么接~~~~求高手帮帮我~最好换下线怎么接~~~

网友A:
你这是双控开关吧

网友A:
COM应该是公共接点,你用万用表量一哈就知道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浴霸要用双控开关吗

网友C:
COM是公共点吧,(火线)。应该是4个开关,一个排气扇,一个照明灯,两组大灯。用万用表量一下,不难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OM是公共点吧,(火线)。应该是4个开关,一个排气扇,一个照明灯,两组大灯。用万用表量一下,不难啊。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E:
com是公共如楼上所述。

网友F:
用万用表量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G:
仔细看,是4连开关11.12.com1,21.22.com2,31.32.com3,41.42.com4共四组

网友H:
COM是公共点,(公用火线)。应该是4个开关,一个排气扇,一个照明灯,两组大灯。用万用表量一下,一测明白了。

楼主:
可以给画一下吗?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A:
COM应该是公共接点,你用万用表量一哈就知道了
说的好极了。

网友J:
看那斜线就知道哦 / 1 / 不是分开么

网友K:
用万用表测一下好哟

网友L:
四组开关都分好了的,看懂8楼的回复就可以了。如果这个你都看不懂,说明你自己没有办法操作,得找个专业电工。

网友M:
没用过这种开关,8楼已经很清楚了

网友N:
还是找电工接吧,自己瞎弄会出事的。

网友O:
楼主还是找一位专业的电工师傅吧。

网友P:
首先看你的浴霸是哪一款,全是灯泡的还是既有灯泡又有加热器、排气扇的。接线方法不一样。假如是4个红外线灯泡,一个节能灯、一个排气扇,这款控制的2个红外线灯泡为一组,4个红外线灯泡分为两组,照明节能灯为一组,排气扇为一组。你要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下开关板工作方式,上面有单联单控和单联双控开关,一般是5组开关。以下图供你参考

网友Q:
完全可以按照18楼的接线图进行接线。

网友R:
上面写的很清晰啊,COM1 与11,12.COM2与21,22.COM3与31,32.COM4与41,42.

网友S:
四个com接火线,其他电暖,照明,排气分别接11,21,31,41就行。

网友T:
还是找人帮忙吧,我也接过,关键是分清开关到浴霸的线,我怕你分不清

网友P:
该开关为四组开关
4个开关为单联双控开关,开灯暖开关时,照明开关被切断。

网友U:
说明书上有的吧

网友V:
引用 网友C:
COM是公共点吧,(火线)。应该是4个开关,一个排气扇,一个照明灯,两组大灯。用万用表量一下,不难啊。
一般都是给接好的啊,你是不是自己拆了?

网友W:
4位双控开关

网友X:
看说明书啊!对照相应的电路图就知道怎么接了  和18 楼的电路差不多,自己研究一下就知道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