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公司有两台37kW三相异步电机因做测试需要满载启动,只能角形直接上,考虑到电网冲击以及瞬时电流较大,想知道对接触器、断路器以及电网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公司电网和选型情况:
1.有独立配电房,400KVA。但是分配到这个测试房间只有100kW。
2.接触器选了大品牌170A。
3.断路器选的250A

不知以上是否能够满足同时角形启动。各位同行也麻烦介绍下你实际运用的列子,比如多大电机直起,多大空开和接触器。

网友A:
接触器有170A规格的?是160A的吧。。一台37KW电机直接起用这么大的接触器足够了。当然是空载起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施奈德LC1系列就有170A的,我说的是必须两台同时启动

网友B:
应该没问题,22KW两台直接启动我选用125A的断路器都没问题。

网友C:
我厂的22KW抽水泵60安的接触器直接启动,有台30kw的调速电机,貌似160A的接触器,还有台37的用160的接触器控制变频器启动

网友D:
应该没有啥问题的。

网友E:
这么考虑:

每台37kW的直起电流,是该电机额定电流的6倍考虑,两台电机就要相加,代数和的启动电流。这是第一;

第二,满载启动,而且是直起,这就是说启动电流的时间可能会长一些(比空载而言)。

因此接触器和断路器的过载能力要大于直起电流,而且在此期间,不允许跳闸或保险断。你的配电容量是100kVA,这个够不够值得怀疑。接触器的容量不是问题,但过载能力能不能满足直起电流呢?也是值得怀疑的。

网友F:
呵呵,相当于74KW负载直接启动,三百多KW,分配才100KW的容量,估计会把变压器次级电压拉的很低,到时候会波及其他部门的用电器的。

网友G:
6楼说得对,两台同启,考虑。

网友H:
看来要麻烦呀,你的那个变压器要打闪的。

网友I:
再大点的电机都能直接启动,取决于你的电网容量够 吗?

网友J:
要考虑变压器容量,因为真接启动的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7倍,你电机起动时的瞬时电流能达到400多A,变压器不跳就可以。

网友K:
6楼说的有道理,全压启动电流要按6-7倍电流计算。

网友L:
变压器会损坏的!

网友M:
变压器容量如果只对这两台电机来说完全可以,但你要考虑你线路的长短问题,压降是否满足启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