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各位大神你们好:
我是刚刚入门plc的新手,在用电脑烧程序的时候,用的是usb转rs-485的通讯线,但是电脑不识别,显示未发现硬件,试了几个光驱都不能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知可否给予解答,谢谢了

网友A:
装驱动,如果你光驱有问题,那找个没问题的电脑,将驱动考到U盘,再拿到你现在这个电脑中安装,USB转换线要装好驱动

网友B:
设备管理器,是否有对应的COM口,如果没有就是驱动未安装成功。
usb转rs-485厂家应该提供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