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模块的咨询

楼主(2014-04-02):
请问欧姆龙DCN1-3C这种模块是什么模块?没接触过欧姆龙的PLC。

网友A:
百度不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欧姆龙DCN1-3C这种模块是什么模块?没接触过欧姆龙的PLC。

用于DeviceNet网络的扩展分支器。

你可以在欧姆龙的官网上看到对应信息:
http://www.ia.omron.com/products/family/783/lineu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