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现在PLC用的欧姆龙的CP1H,客户要求加一个打印机上,每次设备运行完毕之后,打印出以下信息: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药物浓度。
现在的问题是
我完全不懂打印机这块,我想请问下打印机选型需要怎么选择才可以与PLC直接通讯。plc的编程需要注意什么?
如果有这方面经验的高手,能方便留个联系方式沟通下么

网友A:
我发过一篇打印机的帖子,不过我用的是S7-200,估计你看了也没啥用。

其实没啥难的,就是一个串口/485通讯,PLC往串口写数据就行了,具体怎么执行要看你打印机的说明书。

网友B:
现在打印机接口都是USB的了。只有针打才是那种串口通讯的。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打印机接口都是USB的了。只有针打才是那种串口通讯的。是吧?
不知道,反正我这边用的是串口针打,也有用A4的串口打印机。如果直连PLC,还是用串口/485打印机更合适,如果接HMI可以考虑USB打印机。

网友B:
回复 网友A:
ok,明白了!谢!

网友C:
通过触摸屏的话还好实现,直接用PLC驱动打印的话不太好办;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客气,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们这边就是用的PLC直接驱动打印机,我觉得还是很简单的。基本步骤是这样:
1,初始化打印机命令,正打/反打、字体等命令最先通过串口发下去;
2,打印字符,把要打印的字符用ASC码发下去;
3,打印中,等待打印当前内容结束,如果需要队列打印的话加入打印队列。

我们这边没有USB打印机,也没有用HMI控制打印机,原理应该也差不多吧。遇上过一个客户,说打印机不打印,我去看,不是我们家的设备,他们就是用HMI直接连的打印机。个人觉得用PLC驱动打印机更好,要是HMI挂了不能打印,在某些行业可能没什么影响,但是在我们这边,国家要求数据记录有保存年限,即使HMI挂了也能打印,可靠性高一点。

网友D:
功夫在PLC里,编段程序.

网友E:
工商业打印机一般都是使用针式打印机,或者热敏打印机,都是即时打印,可靠度比较高。
不像激光,喷墨,一个要预热,一个容易堵打印头。
另外使用串口进行通讯,是很容易实现,但是要求有编程以及硬件基础。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技术论坛里,就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嘛。你帮助别人的同时,自己也获取帮助。一个人的知识面就是很有限的。谁都需要别人的帮助呀。

比如说,用PLC打印数据,这个问题,我就觉得很值得关注。以前我从没接触过,都是IPC(工控机)连接打印机的。现在,知道了,也想试一试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能推荐个打印机么?体积越小越好,如果方便的话能留个你的qq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其实我倒想试试USB打印机,看看是不是需要用脚本或者什么特殊的控件之类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关键字:微型 针式 打印机 ,淘宝、google一搜一大堆,我就不打小广告了,供应商又不给我回扣,呵呵

网友F(2016-12-17):
咨询一下各位,针式、条码、微型打印机在咱们这个行业那些地方用的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