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对于开关电源打嗝的修理。
工具 :调压器,直流电源,示波器
直接给3844等驱动芯片供电,示波器观察6脚输出波形。调压器从0V慢慢向上调。
在调压器电压没到足以使3844工作的情况下,正常应该输出占空比为50%左右的方波,随着调压器电压的上升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
1.占空比逐渐变小,电压输出正常且稳定
这是开关电源的二次供电出现问题,重点查找。
2.占空比不变,电压输出越来越高,且会大于正常输出电压
这是开关电源变为开环工作,重点反馈光耦,基准电源
3.占空比不变,电压输出很低,有时可能到某一点电压,占空比突然变小。
这是后级有短路。

网友A:
就是工具有点贵啊  谢谢了

网友B:
很有道理,非常有用实用!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就是工具有点贵啊  谢谢了
维修变频器用的示波器,要求都不会太高,比如通道带宽,有1MHz应该够了,新品价格也就几百元吧。

网友C:
占空比怎么测量呢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开关管导通时间为Ton 关断时间为Toff。 Ton/(Ton+Toff)这是占空比。输入电压恒定,占空比越大输出电压越高。输入电压变高为了保持输出电压恒定,只有使占空比变小。这是开关电源的精髓,伏秒平衡。

网友D:
调节器所调的电压是高压还是3844的供电电压,能否详细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输入电压,开关电源一次侧的电压,不是3844供电电压。

网友E:
请问输出电压有节奏的起落是不是打嗝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没错,电源打嗝基本是由于过压,过流等原因造成电源保护而停止输出。

网友F:
不错!
是好的分析方法

网友G(2014-05-10):
学习了,关键要不断的练习。哈哈。

网友H:
示波器修电源,存在一个共地的问题。

网友I(2017-06-18):
工具贵?没有投入,哪有收获。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钱,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消灭敌人。维修变频器也一样,只有工具先进了 齐全了,维修才能得心应手,判断故障准确率就越高,维修质量就越好,客户就越信任你,钱吗 大大的,你说呢?

网友J(2019-09-22):
芯片单独供电还是怎么的,老是遇到打嗝的,每一个都难查

网友K:
电源打嗝,为开关电源易发且检修难度较大的故障。楼主贡献了一个简捷有效的好方法。大赞!加精鼓励!!

网友L(2019-12-13):
您这个操作步骤能否在详细点,主要是调压器,用在哪里,直流电源用在哪里,不是很明确

楼主:
回复 网友L:
调压器输入,直流电源给开关电源管理芯片供电

网友L:
调压器和直流电源一起供电吗,还是先要直流电源给电源芯片供电,看看正不正常,再用调压器给390教流电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先电源芯片供电,确认能正常工作,调压器从0慢慢調上去

网友M:
看了你的帖子,想起了今年夏季我遇到了开关电源接连烧毁输出稳压管和输出反馈检测电路上的200欧电阻的情况,当时的结论是输出连接感性负载造成过电压自保护引起的,可更换另一品牌却没有发生。可能判断这样是属于你所述(2)的情况吗?您还有什么看法呢?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属于,我只是在探讨开关电源打嗝原因。你这个属于失效分析。

网友M:
回复 楼主:
是我的现象过程没有说清楚,损坏的情况是结果,过程是电源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电源指示灯闪烁,输出时有时无,类似打嗝现象,最后烧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我不太清楚200欧姆电阻的具体作用,如果是和反馈稳压有关的,开关电源一定处于开环,是可能发生打嗝的。

网友N:
不知道楼主修过13844芯片的电源没?和3844貌似一个样子,但是就是不好修,外部供电它就不起振。。

楼主:
回复 网友N:
F13844我修的就是这个芯片一样的,外供17.5才起震

网友O(2020-04-04):
直流电源给3844供电,会跟原来有的供电系统有冲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O:
有启动电阻在,不会有问题。但是如果开关电源有问题,会使保护失效,导致器件损坏。

网友P(2022-12-01):
工具贵?没有投入,哪有收获。现代战争打的就是钱,只有自身强大了,才能消灭敌人。维修变频器也一样,只有工具先进了 齐全了,维修才能得心应手,判断故障准确率就越高,维修质量就越好,客户就越信任你,钱吗 大大的,你说呢?        理念和格局,为你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