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天车检查

楼主(2014-04-02):
公司买了一台5吨双梁天车,没有任何手续,用了一年多了,平时也就起吊半吨的多东西,我是管理设备的,总觉得该检修检修,不知道怎么检查?注意哪些方面,太高了,上去也不方便。有懂这方面的给些一意见

网友A:
行车维护保养内容

一、

周检内容:

1.

检查各机构制动器闸瓦的磨损情况,各销轴安装固定情况及其磨损、润滑
情况
;
制动器的工作情况;

2.

检查检查接触器、控制器触头烧损状况及接触状况;凸轮、滚轮和转轴的
润滑状况;

3.

检查各机构传动状况,检查声响是否正常;

4.

检查起重机联轴器上键的连接及所有连接螺栓部件的牢固;

5.

检查使用半年以上的钢丝绳的磨损情况;

6.

检查双制动器的起升机构,检查每个制动器动力矩的大小;

7.

检查所有润滑部位,
按规定进行定期润滑,
保证设备具有良好的润滑状况;

8.

对起重机进行全面清扫,清除机上的污垢,清除减速器漏油现象;

二、

月检内容

1.

检查电动机、减速器、角型轴承等底座的地脚螺栓紧固情况是否牢固,并
应逐个紧固;

2.

检查绕线式电动机滑环与碳刷的接触状况和磨损程度,
更换已磨损的碳刷;

3.

检查钢丝绳工作表面的磨损、断丝情况、润滑状况及压板螺栓紧固状况;

4.

检查各电线管口处电线绝缘层的磨损情况;

5.

检查各限位开关转轴的工作状况,并注润滑油;

6.

各减速器的润滑状况,对漏油部位应采取措施堵漏;

7.

检查定滑轮处钢丝绳的缠绕状况及磨损状况,对滑轮和轴要注油润滑;

网友B:
先学习,今后按此检查。

网友C:
这玩意定期要年检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定期要年检的
还要证的,没有出事就没什么,一旦出事你这个设备管理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网友E:
建议到上面去检修时一定要保证安全才行。

网友F:
特种设备啊

网友G:
天车是属于特种设备的,定期的安全检查还是必须的,厂家什么的都是要资质的,没证那你很危险

网友H:
多检查 保安全啊

网友I:
行车是特种设备,需要到质量技术监督局备案,需要聘请有资质的维保单位进行定期检修!

网友J:
好好维护,属于特种设备,要备案的,要年检的!

网友K:
这种东西要有证,你现在先要查一下钢丝绳有没有断丝

网友L:
必须检查

网友M:
技术监督局必须备案啊,操作者得有操作证,定期检查钢丝绳,限位开关,制动器,电线有无破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