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池塘有鱼、虾等各种生物,若打雷,池塘内的鱼虾会死吗?

网友A:
接入池塘,其实应该是经过池塘接入大地,没有跨步电压,估计不会死的。

网友B:
接入池塘,不知有无这种做法。

网友C:
这个真不懂!感觉还是接地里不较好吧!

网友D:
呵呵,怎么接入鱼塘呢?
是直接把避雷针的针脚捅到鱼塘里面的泥巴里面就了事了对吗?
呵呵,很严肃的安全避雷系统就这样随意而为的吗,都是有标准的东西,必须按照行业标准办事才得的呀。
好像是入地多少多少米,楼主的工厂准备自己施工避雷系统?

网友E:
入地,避雷的不能简单的扔进池塘里。

网友F:
只能接地好吧

网友G:
这有一份避雷针安装规范

网友H:
接地吧 大不了打深点

网友I:
接入池塘行否?首先要对池塘的水电阻做一个测试,如果水电阻(避雷器探针在水位处至池底部的电阻)小于国标规定的避雷针接地电阻允许值,那避雷器放在池塘里就是安全的,没问题。但是反之,水电阻大于国标规定。那就不行。

另外,池塘内水电阻是根据池塘内水质变化的(水质越纯清,水电阻越大)。所以池塘内水电阻是不稳定的。基于这一点,避雷器放入池塘就很危险了。当然,如果保持池塘里的水,盐的含量很大,估计没问题,但是其长期的维护和池水对地表的污染,就很难保证了。

综上,避雷针入地是最好的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那请问把接地体打入池塘地底呢????这样的话,会不会比单独入地效果好??

网友J:
没有听说能直接扔鱼塘的,都是入地的

网友D:
避雷针不论如何接地,均是以埋入土壤一定的深度即可。
不管是鱼池也好,还是花园也罢,只要埋入地底下,越深越好。

网友K:
楼主你四面是鱼塘吗

网友I:
其实楼主的提示也有点意思,如果是在一个海岛礁上避雷针直接入海就可以了。

网友L:
避雷针要求的接地电阻能达到就行,还有别在打雷时下池塘呀,

网友M:
必须入地啊,都是有标准的,按规定做啊。

网友N:
接入大地吧!

网友O:
需要考虑接地体的耐腐蚀性吗?

网友P:
扔进鱼塘,如果打雷时正有人入水就热闹了。

网友Q:
不支持把避雷针接入池塘。

网友R:
还是入地吧,要池塘没有水了怎么办

网友S:
还是打在池塘边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