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这个帖子我不清楚放在哪个版块好。所以发了几个版块。
一些浮点数据,通过EXECL文件存在U盘里面。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这些数据导入到omron PLC的指定内存区域?
通过某些带USB口的触摸屏可以么?

网友A:
你这个我真说不好,如果我要做这么一个项目的话,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脚本。
第一,你的HMI是不是支持EXCEL格式?能不能把数据完整地读出来?可能用CSV格式更合适。
第二,如果数据读出来了,写入PLC就是很简单的事情了。

网友B:
没接触过支持U盘读取数据的触摸屏。
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将U盘表格里面数据转化成机器语言,如果是工控机,估计可以用软件实现。
不过这种方法的需求量并不大,不懂厂家有没有相关的功能产品面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接触过支持U盘读取数据的触摸屏。
问题的关键就是如何将U盘表格里面数据转化成机器语言,如果是工控机,估计可以用软件实现。
不过这种方法的需求量并不大,不懂厂家有没有相关的功能产品面世。
肯定可以。西门子HMI的历史数据曲线组态就需要读取SD卡当中的数据,是SCV格式,新的TP系列我看数据记录好像是TXT格式,具体我没实践过,找个时间试试。估计用脚本好做点。

网友C:
如果屏内部是组态软件的话要好些,比如mcgs,可以把表格和plc内部的存储空间对应。如果用脚本打开文件的话,那就都可以了,就不知道一般的屏有没有这么强的功能。

网友D:
没有玩过,期待分享结果

楼主:
谢谢答复!
文件件格式先可以不管,都可以转换过去。
大家再想想。我再研究下。

网友A:
我99%确定西门子的可以,我记得西门子的工程师给过我一个脚本,就是读取SD卡中的SCV数据到HMI,生成报表。之前电脑挂了,那个程序我找不到了。

楼主:
好。我以这模式研究下。

网友E:
不知PLC支持EXECL格式么,再则要注意U盘病毒问题。

网友F:
关键是浮点数。

网友G(2015-05-06):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