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我公司有台直径为DN150mm的电磁流量计,量程为0-300立方。先取下效验面板上有十几立方的显示,电流一直保持在4MA一直不变。希望能得到高手指点。

网友A:
问题描述不清。
mA信号为瞬时流量,输出可能为4-20mA,流量为0是就是4mA。

楼主:
回复 网友A:
0的时候也是4MA 有液体流过也是4MA  另外怎样用万用表测量电极的好坏呀!

网友B:
应该是出厂标定的问题,我以前遇到过。

网友B(2014-08-04):
你进入组态菜单里查查,有一个通讯菜单里,有一个总线地址要是选择0 的话,其他都会固定在4mA,好像是你看看,我是做销售的,具体我还真忘了,希望能帮到你。34325419.张昆

网友C:
楼上的几个朋友说的很不错啊,没有流量经过肯定显示的是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