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星接的老问题

楼主(2014-04-02):
有的书上写只能用第一种方法,不知何故?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与技能训练。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第四版

网友A:
两者没有区别,2图是电机的绕制标准接线。

网友B:
仔细看他们对应关系,其实还是一样的。

网友C:
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在同一位置、同一接线使用,转向不同而已

网友D:
没有区别,转向也一样。

楼主:
可是这本书上写只能是第一种方法《电力拖动控制线路与技能训练。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网友E:
可以观察一下电机接线盒内的端子排列。

网友F:
星接时,两者是一样的,但角接时就不一样了。
所以为了统一,通常以第一种接法为常规连接。

网友G:
没什么区别,2种标准接法!

网友H:
没什么区别,接线时看着线号接就行。

网友I:
三角形是不是也两种接法啊?

网友J:
书上的也没错,就是只讲了一种方法而已。

网友K:
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