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如题,我有个三菱3U-64MT/ES-A的PLC,输入端有2组输出是直流24V 0V的接线端子(我通上220VPLC电源后测的)
    现在我想输入端用外接电源DC24V来做公共端,请问是不是PLC输入端那2组24V电源端子是PLC内部出来的24V电源? 我不要外接24V电源过去,直接把我外接电源+24接到S,然后0V接开关就可以了?NPN的光电开关。

看了很多说明书别人都是一组,而我2组,我以为一组是内部电源出来的,一组是给我外接电源,今天万用表一打2组都输出24V电压瞬间迷茫,求高手详细说明这2组24V 0V的关系,谢谢。

网友A:
FX3U-64的以及80点、128点的是两组0V和24V,那个是PLC内部输出的,提供给用户使用的,不用再外接电源了
PLC上相同标号的端子,内部是短接的
24V和S/S端子短接,就要接NPN信号;0V和S/S端子连接,接PNP型信号

网友B:
不管它有多少组你要是知道PLC输入点的内部电路就明白了!三菱的PLC输入有两种型式的!第一种是内部如下图所示!其公共点已经接了24v,所以外面只要接COM既0V输入点就形成了回路!这种输入有个缺点就是只能接两线式和NPN型传感器!
第二种如下图,因其内部没接24V,公共点外接S/S,这种既可接NPN又可以接PNP型传感器!但一个S/S回路中不可同时接两种传感器!(有些型号只能接NPN型)
其输出的24V是同一组,只不过分接两个端子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大大请问,我如果外接电源+24接S,然后用NPN开关可以吗?(NPN跟S同一个外接电源)。。PLC自带那2组内部电源我不接了。只要外部电源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想请教下,我不接PLC自带的2组内部电源,我自己外设开关电源的+24接到PLC的S端,然后用NPN开关这样可以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可以用的!如你所说+24接到PLC的S端,接NPN开关!如果0V接S端则接PNP开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题,我有个三菱3U-64MT/ES-A的PLC,输入端有2组输出是直流24V 0V的接线端子(我通上220VPLC电源后测的)
    现在我想输入端用外接电源DC24V来做公共端,请问是不是PLC输入端那2组24V电源端子是PLC内部出来的24V电源? 我不要外接24V电源过去,直接把我外接电源+24接到S,然后0V接开关就可以了?NPN的光电开关。

看了很多说明书别人都是一组,而我2组,我以为一组是内部电源出来的,一组是给我外接电源,今天万用表一打2组都输出24V电压瞬间迷茫,求高手详细说明这2组24V 0V的关系,谢谢。
可以的,没错。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