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前天,徒弟去给他的一个朋友看看单项电机反转的问题。他的朋友的这个单项电机从别人那里拿来的,在别人家使用是好的,可是拿到我的徒弟的朋友家就反转了,于是我的徒弟给他的电机调整了正传才可以使用。
   问题是在别人家使用是正传的,换了一个地方就反转了,为什么呀?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回事

网友B:
应该是有变动!
单相的没变动不太可能有差异!

网友C:
呵呵,那你徒弟的朋友的别人的设备上是如何安装单相马达接线的呢?
那你徒弟的朋友又是如何拆卸马达的呢?
我怀疑是拆装的时候,打开单相马达接线盒,把线接反了。
要是单相马达直接电源进线是两脚或者三脚插头,那就是见鬼了。

网友D:
拆的时候电容也估计拆了。

网友E:
肯定是动过了,没道理会这样的。

网友F:
想不通 啊  不应该会这样啊

网友G:
有拆过就有拆错了的可能,电机不可能变样的

网友H:
单相电机加电容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你徒弟家里零线和火线不一定和现场是一致的。

网友I:
一般单相电机只要有正反转功能的只要接线盒里的线不改变,转向是不会改变的啊。。

网友J:
肯定动过了啊 没理由这样啊

网友K:
电容位置不对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H:
单相电机加电容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你徒弟家里零线和火线不一定和现场是一致的。
零线、相线的颠倒不会致使单相电机转向改变的。要使单相电机变换转向,只能改变电机绕组的接法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H:
单相电机加电容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你徒弟家里零线和火线不一定和现场是一致的。
这个极有可能

网友N:
没有动任何东西,反转,不可思意。

网友O:
重来没有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P:
引用 网友H:
单相电机加电容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因为你徒弟家里零线和火线不一定和现场是一致的。
天方夜谭

网友C:
呵呵,在单相电源电路中,是没有相序一说的。
任意三相电源的一根火线,和零线组成的电源电路,它们的波形始终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根正弦波弧线。
如果非要说三根火线轮流和零线组成的单相电路的区别的话,那么只有它们的正负脉冲开始的时间不一样而已,而这个时间差别非常之短暂,毫秒级。
什么是正负脉冲?我国的电源频率为50Hz,也就是说,我们的电源正负极以每秒50次不停的在两根线之间交换。
这就是所谓的交流电。
单相马达的启动原理,相信业内人士都懂。

网友Q:
引用 网友C:
呵呵,在单相电源电路中,是没有相序一说的。
任意三相电源的一根火线,和零线组成的电源电路,它们的波形始终都是一样的,就是一根正弦波弧线。
如果非要说三根火线轮流和零线组成的单相电路的区别的话,那么只有它们的正负脉冲开始的时间不一样而已,而这个时间差别非常之短暂,毫秒级。
什么是正负脉冲?我国的电源频率为50Hz,也就是说,我们的电源正负极以每秒50次不停的在两根线之间交换。
这就是所谓的交流电。
单相马达的启动原理,相信业内人士都懂。

网友R:
8楼的正解吧

网友S:
还真没听说过这事。

进口雷达物位计021-3958660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那你徒弟的朋友的别人的设备上是如何安装单相马达接线的呢?
那你徒弟的朋友又是如何拆卸马达的呢?
我怀疑是拆装的时候,打开单相马达接线盒,把线接反了。
要是单相马达直接电源进线是两脚或者三脚插头,那就是见鬼了。
他说接出来两颗电源线直接接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T:
这个的确灵异,不知楼主能否拿到你家测试一下

网友U:
这个肯定动过接线的。

网友V:
单相电机只有电容线动过才会反转。不动的话到那里都是正转。这个没有什么怀疑的可能。

网友W:
    电容还是罩极式?

网友X:
回复 网友H:
零线和火线的改变,是不会影响单相单机的转向的。

网友H:
回复 网友X:
带电容的电机你有没有试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