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

楼主(2014-04-02):
220V交流接触器,在线圈串联一个220V灯泡,通入220V电压,接触器会不会吸合,灯泡会不会亮,为什么?

网友A:
楼主  这问题可以随手试验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B:
接触器不一定会吸,灯泡不会太亮。相当于两个电阻串联分压。就看电阻的大小,谁电压高点。

网友C:
自己算下吧

网友D:
我倒是认为会吸,灯也会亮

网友E:
会与具体参数有关系。

网友F:
如果是200W的灯泡,那么灯泡是不会亮的,接触器会吸合。

网友G:
这个要看情况的啊   一切都有可能啊

网友H:
灯泡够大(>=150W)接触器就能吸合

网友I:
呵呵,毫无意义的问题。
当负载的额定电压无法保证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够撞大运让它正常工作对吗?

网友J:
交流接触器的线圈加220灯泡相当于两个电阻串联哦 ,串联电阻相加阻值会变大哦。

网友K:
毫无意义的问题,吃饱了没事干!

网友L:
关键是怎么分压了啊

网友M:
这相当于2个电阻串联,看看所分的电压多少,能否让接触器吸合了。

网友N:
什么灯泡???
不是节能灯吧

网友O:
还要看看接触器的线圈是多大的,小线圈和大线圈不一样的电流

楼主:
班上刚分过来一个毕业的学生,昨天晚上自己接一个线路,220V接触器带一个辅助延时触头,控制一个白炽灯,结果他就接成线圈直接串联灯泡了,灯泡亮,接触器没有吸合。感觉挺有意思的,给大家分享一下,不是没有意义,也不是吃饱了没事干。

网友P:
做任何事情,都是从不会,到会再到精。有一定的过程。

网友Q:
电压不够吧

网友R:
我也认为电压不够啊,手里没灯要不去做个试验。

网友S:
在220V电压情况下,220V灯泡与220V交流接触器串联,交流接触器能否吸合,由串联灯泡的功率决定,如果启动时灯泡产生的压降较小,能保证交流接触器吸合最小电压以上,交流接触器就能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