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我的电脑是win7、64位的,装了2次9.0都没成功!我想请问一下到底能不能装,能装话求安装包!谢谢!求大神解救!

网友A:
CX-ONE V4.26或以上版本。

安装包可以在www.ymmfa.com搜索到目前最新的V4.31.

网友B(2014-07-13):
可以安装。我都安装了。可以使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安装
系统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