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一台雕刻机速度上不去.(原装变频器best,最高显示6500左右用变频器的旋钮调节的,原来用电脑控制的坏了)因找不到参数调整,我用三晶5.5KW变频器代换(频率设为400HZ)结果报警E004.其中一项为变频器功率偏小,5.5KW能否带动4.5KW的高频电机

网友A:
这个变频器频率不是随便设定的,要看主轴的参数来设定。如果设定的频率和电压值不对,要么电机温度高,要么一会就把主轴给烧了,如果是设定参数大于额定值,变频器就会报警。
电主轴参数如果是标准的,那么可以问主轴生产商,如果生产自己都调成一个非标了,那就麻烦大了。
如果有铭牌,也可以参考铭牌上的参数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