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2):
维宏卡插在电脑里的.卡的接口板上有低/中/高如何设置变频器(三晶)

网友A:
根据需要设置变频器的多段速呗,接线采用NPN形式链接

网友B:
1端子控制,2频率给定方式为多段速3电机电压设置,电流设置,转速设置,(按照电机铭牌参数)4第一段数100
第二段数150第三段速200......第七段数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