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圆东西是干啥用的。黑色的

楼主(2014-04-03):
如图,角磨机。上面那个小圆圈的那个黑色的是干啥用的。

网友A:
锁轴的
换磨光片的时候按下防止转动

网友B:
按下去轴就锁住了!就可以把磨片卸下来了

网友C:
当角磨机的砂轮片磨光需要更换的时候,就按下它,锁住内部的齿轮,然后把砂轮片往逆时针方向旋转。
其实还有一种办法,有的角磨机随机附送了两把更换磨片扳手,就用那两把扳手,一把固定住主轴,一把松开磨片夹紧螺丝。

网友D:
角磨机用了很多次 但那个从来没按过啊

网友E:
1楼主说的对。

网友F:
1楼说的对

网友G:
换砂轮片的时候按下去,锁轴的!

网友H:
防止转动

网友I:
楼主角磨机都不会用?

网友J:
不按那个换角磨片不方便的

网友K:
压死磨片的

网友L:
1楼老师说的很好了。

网友M:
回复 网友A:
没错,就是这个用途。

网友N:
换片用的

网友O:
装卸用的
卡住

网友P:
只有更换磨光片时才能用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