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前两天由于设备停止稼动后重新开机,一个三菱A700 3.7lkw拖动一台住友减速电机,平时都很正常的运转,重新开机后,变频器无输出频率,拆除变频器输出线后上电,变频器就显示有输出频率,重新接上输出线后电机就运转正常了。
期间变频器无报警,请教一下各位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A:
什么情况,输入给了吗。还是拆线,装线的时候段电重启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情况,输入给了吗。还是拆线,装线的时候段电重启好了?
给了运转信号,变频器就是没输出。关电拆除马达线给变频器上电后,变频器显示有频率输出。重新关电将马达线接上后,变频器就输出正常了,马达也开始运转了。期间无报警。

网友B:
就动了输出线  有点不可思议啊

网友C:
呵呵,信号线接触不良所致的吧。
也就是说,启动信号接线端或者焊接在电路板的接线模块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当拆卸马达电源进线变频器这边的接线头的时候,微震动变频器导致接触良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呵呵,信号线接触不良所致的吧。
也就是说,启动信号接线端或者焊接在电路板的接线模块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当拆卸马达电源进线变频器这边的接线头的时候,微震动变频器导致接触良好。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4楼说的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信号线接触不良所致的吧。
也就是说,启动信号接线端或者焊接在电路板的接线模块有接触不良的情况,当拆卸马达电源进线变频器这边的接线头的时候,微震动变频器导致接触良好。
我拆除的马达电源线是从接线端子排处拆除,不是直接从变频器上拆除,开始我也以为是信号问题,短接变频器正转启动端子还是没反应,所以我对这个问题比较疑惑。

网友F:
     信号?变频器输出线压到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变频器输出线压到信号线?
没有,信号线跟动力线都没动。

网友G:
是不是施耐德的变频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施耐德的变频器
三菱A系列,住友减速机

网友F:
     启动信号?给定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