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如题,控制仪无法清零,无法调整日期,感觉是电脑板故障,请高手指教!

网友A:
有心消除零回复,无力给出有益建议;只得请朋友们协助了。

网友B:
呵呵,修理一台设备,或者检测一台设备那里故障,是需要设备的工作原理和工作流程以及相关原理图的。
没遇到过此设备,不好判断,楼主联系设备供应商吧。

楼主:
已查出故障时电脑版震荡回路出故障,直接换CPU就好了!谢谢各位大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