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接修一台MM430 75KW浪涌吸收板崩坏。
①经检测未发现别的损坏。
②用47型万用表10k档测量IGBT模块BSM300GB120DLC未发现异常(能正常触发,截止)
③西门子官方购买浪涌吸收板,测量没问题上电变频器及报F0001(过流),(未接负载,未运行)
④中午吃完饭再次供电(没有接模块触发端)50A空开跳,变频器放炮。拆开发现UV两相模块损坏(U相上桥V相下桥)。
⑤疑惑中???难道是模块耐压的问题?请教高手

网友A:
(没有接模块触发端)厉害!难怪会炸模块!

网友B:
这样子很危险  没有窜假负载啊

网友C:
厉害,是IGBT又不是GTR,不加负电压,触发两端没有接电阻更本不能保证IGBT有没有可靠关断。

网友D:
④中午吃完饭再次供电(没有接模块触发端)50A空开跳,变频器放炮。拆开发现UV两相模块损坏(U相上桥V相下桥)。----(没有接模块触发端)

网友E:
模块触发端悬空了?有多少炸多少!

网友F:
模块触发端不能悬空上电!

楼主: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谢谢

网友G:
上电报过流,检查驱动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模块触发端悬空了?有多少炸多少!

网友I:
不怕啦,花钱买个经验啊。

网友J:
触发端悬空啊,怪不得炸模块呢。

网友K:
交学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