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试验台调试记录
  1、 主电机变频器和风机变频器调试
  手动调试:通过控制面板调试 启动 停止 使能停止正常
  RS485通信调试:
  通过利用丹弗斯变频器的FC协议控制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 正常
  根据FC协议,变频器参数设置如下:
  启动发送协议
  控制字格式:开始 02 0E 01 10 CD 00 00 00 00 00 00 04 7C 20 00 BBC
  反向开始 02 0E 01 10 CD 00 00 00 00 00 00 94 7C 20 00 BBC
  停止 02 0E 01 10 CD 00 00 00 00 00 00 04 3C 00 00 BBC
  自由停车指令 0474

  加速度2开始 02 0E 01 10 CD 00 00 00 00 00 00 06 7C 20 00 BBC
  及速度2反向开始 02 0E 01 10 CD 00 00 00 00 00 00 86 7C 20 00 BBC

  位 值为0 值为1
  00(第0位) 参考值 外部选择低位
  01 参考值 外部选择高位
  02 直流制动 加减速
  03 惯性停车 不惯性停车
  04 快速停止 加减速
  05 锁定输出 使用加减速
  06 加减速停止 启动
  07 无功能 复位
  08 无功能 点动
  09 加减速1 加减速2
  10 数据无效 数据有效
  11 断开继电器1 激活继电器1
  12 断开继电器2 激活继电器2
  13 参数设置 选择低位
  14 参数设置 选择高位
  15 无功能 反向

  选项 功能 主电机变频器 风机一变频器 风机二变频器
  0-10 语言 中文 中文 中文
  0-02 电动机速度单位 RPM RPM RPM
  1-03 转矩特性 可变转矩 可变转矩 可变转矩(恒转矩该)
  1-04 过载模式 高转矩 高转矩 高转矩
  0-23 显示行2行 1622转矩 1615频率 1615频率
  1-20 电动机功率 132 45 45
  1-22 电动机电压 AC380V AC380V AC380V
  1-23 电动机频率 50HZ 50HZ 50HZ
  1-24 电动机电流 234A
  1-25 电动机额定转速 2980RPM 2980RPM
  1-29 适配AMA 关 关
  3-04 外部 预置 预置
  3-02 最小参考值,
  (运行时参考值百分比) 0 0 0
  3-03 最大参考值 3000 3000 3000
  3-41 加速度1 上坡 2分钟 空 空
  3-42 加速度1 下坡 2分钟 空 空
  3-51 加速度2 上坡 1分钟 空 空
  3-52 加速度2 下坡 1分钟 空 空
  4-10 控制方向 双向 双向
  5-08 18模式 启动自锁 启动自锁
  5-10 19模式 反逻辑停止 反逻辑停止
  5-12 27模式 惯性停车 惯性停车
  5-58 53端参考反馈高 3000RPM 3000RPM 3000RPM
  8-30 通信协议 FC FC FC
  8-31 地址 1 2 3
  8-32 波特率 9600 9600 9600
  需要提供扭矩和功率信号
  停止 02 0E 01 10 CD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BBC
  16-16 1616转化成16进制 650 1650控制信号 1为外读信号 650地址
  扭矩 比例系数为0.1
  16-10 1610转化成16进制 64A 164A控制信号 1为外读信号 64A地址
  功率 比例系数为0.01
  16-14 1614转化成16进制 64E 164E控制信号 1为外读信号 650地址
  电流 比例系数为0.01

  往里变频器1里写命令
  02 0E 01 E1 55 00 00 00 00 46 50 00 00 00 00 BBC
  1 55= 3-41加速度一的上升时间
  180X100 转化成16进制 46 50 分别对应着十进制是70 80
  JssyL_js_Tim1H = Int((JssyL_js_Tim11 * 100) / 256)
  JssyL_js_Tim1L = (JssyL_js_Tim11 * 100) Mod 256
  OutputArr(9) = JssyL_js_Tim0H
  OutputArr(10) = JssyL_js_Tim0L

  现场没有调节完的现象
  消除电气尖叫声?
  电机的载波频率:14-01 开关频率 往上调 例如5K 到6K
  是否需要加制动电阻?
  观察16-30 直流回路电压参数 如果制动过程中 直流回路电压参数由520V升高到700V,这样就需要加制动电阻,同时也可以调节减速时间。
  推荐制动电阻 160%制动力 阻值2.6欧姆 功率32KW

  2、 力传感器调试记录
  力传感器选用航天701所,放大模块选用美国DATAFORTH 型号5B38 载板是国产5BP02
  输出主要参数如下

  力传感器1 编号QT017 系数1.501mv/V
  力传感器2 编号QT145 系数1.512mv/V
  力传感器3 编号QT016 系数1.498mv/V
  力传感器4 编号QT027 系数1.502mv/V
  运算公式= 系数X放大倍数X激励电压=1.501*250*10=3752.5MV
  0-3.7525V 对应着0-10T 0-98KN
  程序的采集系数为 传感器1 26.116
  传感器2 25.926
  传感器3 26.186
  传感器4 26.099
  力传感器采集正常

  3温度传感器调试记录
  温度传感器选用昆仑工控,型号JB1T2PAS4/D5/L6/M2E2
  两线制输出 4-20MA
  对应着-50℃~200℃ 系数为62.5 零点为-50
  温度传感器采集正常

  4差压传感器
  型号:C264 美国西特
  电流型 两线制

  5温湿度传感器

  电机调试时间 由于没有循环润滑系统
  600RPM 2小时 温度由18上升到40度左右
  电机短时间跑过 1500RPM

  速度表 一个脉冲一转 0-4000转 对应0-5V
  速度表的系数为800
  环境温度:是指被试轴承环境内部温度超过40度进行预报警,超过100度进行重报警
  测试轴承温度:是指被试轴承温度超过40度进行预报警,超过100度进行重报警
  冷水机环境温度:冷水机存放室内的环境温度超过超过40度进行预报警,超过100度进行重报警

  交流接触器630A有异响原因为,接触线圈里面有杂质,不完全吸合

  手动控制方面不能控制循环油冷机的启动和停止
  只能控制润滑的开启和关闭

  数据上传协议 共34个数据 协议内容如下
  Shiyan_BianHao & "," & BianHao & "," & xtcs_sz_tim01 & "," &
  1唯一 每次实验一个编号 2判定实验内容 3 文件保存时间 预置5分钟
  Xtcs_Sz_Tim2 & "," & Date$ & Time$ & "," & CStr(SN1) & ","
  4数据保存时间 5数据保存的日期和时间 6文件的系列号(五分钟增加一个)
  & CStr(SuDu1) & "," & Me.Text1(0).Text & "," & Me.Text1(1).Text & "," & Me.Text1(2).Text & "," & Me.Text1(3).Text & "," & Me.Text1(4).Text & "," & Me.Text1(5).Text & "," & Me.Text1(6).Text & "," & Me.Text1(7).Text & "," & Me.Text1(8).Text & "," & Me.Text1(9).Text & "," & Me.Text1(10).Text & "," & Me.Text1(11).Text & "," & Me.Text1(12).Text & "," & Me.Text1(13).Text & "," & Me.Text1(14).Text & "," & Me.Text1(15).Text & "," & Me.Text9(0).Text & "," & Me.Text9(1).Text & "," & Me.Text9(2).Text & "," & CStr(LI0) & "," & CStr(LI1) & "," & CStr(LI2) & "," & CStr(LI3) & "," & CStr(FeSu1) & "," & CStr(FeSu2) & ",
  以上是分别是主电机速度信息 温度信息 力信息 风速信息

  " & Data_JiaoYan & "," & Data_DiuBao_lunXun & ","
  33 校验位 34 轮询位 判断是否丢包

  请不要频繁开始电源开和电源关按钮

  端子板上的0V信号都要串起来,出现过16个通道,其中有八个通道信号正常,八个通道信号不正常,解决办法,把端子板中唯一的0V信号给到端子板的其他接口中,信号正常,
  所以以后的0V信号,都要串起来,以防出现类似的故障。

  出现过两次因为 信号线另一头线缆外漏,出现短路的情况,以后一定把外漏的连接线包起来,防止出现短路现象。

  SPM把速度启动信号,冲击脉冲信号S1信号不正常,没有信号输入,其他的信号需要更改甚至,调低速度启动点。

  试验台离控制中心较远,可以在试验台附近有电气安装盒,所有的信号线都要走到控制盒后向控制中心发送,以便以后查线用。
  走线缆,应该安装好线槽盒后,让他们统一按照线槽盒内走,不然走完之后不好整理。

  风速与大气压温度湿度有相应的关系
  Public Function zhuFL(t2 As Single, Rh As Single, Pd As Single) As Single
  Dim Pb As Single
  Dim Ps As Single
  Dim Pss As Single
  Dim hs As Single
  Dim AF As Single
  Dim AFC As Single

  AF = 0.1
  AFC = 0.0283

  Pb = ((t2 + 108.864) / 89.921) ^ 7.96
  Ps = Rh * Pb / 100
  hs = 622 * Ps / (760 - Ps)
  Pss = (760) * hs / (622 + hs)
  gama = (t2 + 273) / (0.4642 * (760 - Pss))
  zhuFL = 3600 * AF * Sqr(Abs(2 * Pd * gama))
  zhuFL = zhuFL / (3600 * AFC)
  End Function

  速度传感器选用2000HZ 起始选用HZ数为200 不够用

  中变频器前边都加有隔离变压器, 把波形整好后送入电机。他们的液压控制为自己做的
  通过PLC控制逻辑过程,通过工控机来采集和现实信号,以后的大项目中该方式可以值得学习
  NI DAQ里面的我的任务可以进行设置,可以采集和输出电压 电压范围0-10V

  风机转速问题 两个风机一样由于一个正向转动另一个反向转动。把点击其中的任意亮相互换位置即可。

  14-22(2)恢复出厂设置的命令,
  0-50 LCD复制
  0-50 所有数据下载,保证两台变频器的参数设置一样。

  工控机在开启主电机后 然后开启两台风机 出项干扰现象 工控机的现实系统出现问题 屏幕出现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