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

楼主(2014-04-03):
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转动,经常没有达到设定时间就停止运行了?请各位分析分析,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是靠脉冲数来计算转多少圈,可能是在时间没到时,脉冲数已经达到了,就自动停了。

网友B:
步进电机不是按时间运行的,如果按时间运行,那只能用点动指令了

网友C:
看最终的位置对不对,或者看发出的脉冲数对不对。

网友D:
这个不是按时间来分的;

网友E:
控制步进电机应该不是走时间的吧

网友F:
呵呵,步进马达用定时器来控制启动停止吗?那么就是说对步进马达带动负载的转动位置没有要求了对吗?
那还不如直接使用普通的减速器马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