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我是菜鸟,一个人摸索接触plc一个多月。
现在需要编写sfc程序,我在网上找了编写sfc顺序功能图的方法:
按照上面的例子做,例题为:双灯各以1s的时间间隔,交替闪烁。题目给出的梯形图为:
我的编写过程如下,遇到了一些问题,急求高人指点。

1 创建初始步0(梯形图块),右边编写程序。输入 ld m8002 回车,set s0 回车,F4,变换成功。
2 返回块列表窗口,双击下一个块(sfc块)即转移条件0,执行,这时初始步符号右边多了一个问号,对应的梯形图没有了
,再按照1中输入一次,提示指令输入形式有误,先不管,放弃变换。单击转移条件0,右边窗口输入 ld s0 回车,tran 回车,F4。
3 接下来步10,输入 ld s0 回车, out y0 回车,并联上 out t0 k10 回车,F4。
4 接下来转移条件1,输入 ld t0 回车,tran 回车,F4。
5 接下来步11,输入 ld t0 回车,out y1 回车,并脸上 out t1 k10 回车,F4。
6 接下来转移条件2,输入 ld t1 回车,tran 回车,F4。
7 跳转到步0,步0中多出了一个黑点,正常。
8 点击变化按钮,弹出块信息设置对话框,直接点击执行,感觉窗口都没有变化,只是变化按钮变灰色了。此时通过点击 工程、编辑数据、改变程序类型 双击main得到的梯形图与例题给的不一样,
其中状态标号不一样是因为我没有设置,这个不重要。
在输出y0之前多出了两行,s10的置位与步进。还多了几个触点。我感觉这个梯形图也能实现亮灯交替闪烁的功能。
后来我将步0的梯形图改为 out m8002 回车,F4.
最后得到的梯形图就是在之前的s10置位前面多了out m8002.
我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步0的问题。
在步10、步11的梯形图中,例题中都是两个输出并联,前面没有触点,我就在写入模式中将两个触点删了,我又把输出Y和定时器T直接写两行,这时按F4不能转换

楼主:
百思终得其解
这个梯形图很简单,可以先写出梯形图,再装换成sfc。

楼主:
最后得到的sfc为
弄明白一个问题:快列表中第0块需要梯形图激活,即程序入口,同时它也作为梯形图的一个通用步。

----------------------------------------------------------------------------------------
一个人摸索,路慢慢其修远兮。。。
无人教,无奈啊无奈。。。无人管,无奈啊无奈。。。

网友A:
我不熟悉SFC。
梯形图转换到SFC,再来理解SFC的用法,也是一种方法。

网友B:
每个SFC都需要一个初始的启动过程。因此要在梯形图中先启动SFC。没有指定条件或者没有任何操作输出就会显示
问号。
SFC转换成梯形图后如下面图片所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原来是可以写两行的

网友C:
我也刚刚开始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