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编程的时候,常常忽略传感器检测时,被检测物体的抖动问题。

当传感器足够灵敏,检测范围有限的情况下,被检测物体发生一定抖动,实际见检测物体并没有离开工作台,但是传感器发出

断开信号。  那是否要考虑给传感器搞滤波呢?

大伙平时又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直接用也没什么大问题啊

网友B:
对于2进制的信号(开关量或脉冲),滤波还是要谨慎的。如果是开关量信号,可以采用延时翻转处理,对于脉冲信号,滤波是不好的。还是在信号的处理上做些工作吧,比如,施密特整形、驱动功率提高之类的,把波形整规矩了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2进制的信号(开关量或脉冲),滤波还是要谨慎的。如果是开关量信号,可以采用延时翻转处理,对于脉冲信号,滤波是不好的。还是在信号的处理上做些工作吧,比如,施密特整形、驱动功率提高之类的,把波形整规矩了即可。
对于开关量的延时翻转,要延时多久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翻转延时要以开关量的最高频率有关,延时不能影响最高频率,否则也不行。也就是延时要考虑开关频率的最短周期时间,不能超过这个时间。

网友C:
担心比较多的是不够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担心比较多的是不够灵敏度
我用的是光纤  1000HZ的,不知道算不算高

网友D:
应该不会吧。

网友C(2014-05-13):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担心比较多的是不够灵敏度
我用的是光纤  1000HZ的,不知道算不算高
1万又如何?你需要这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