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伺服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03):
那位师傅能讲解一下它的CN1接线和设置!我只要给它一个i启动信号,再用电位器调节速度。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A:
不知为什么不能到官网上下载说明书来看看?

网友B:
这个驱动器的手册中有速度控制模式的接线图,接好线,再将控制模式设置成速度控制模式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