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第一种情况:ABB600两台变频器对应两台电机主从控制,在两电机空载时同事给电运行,其中主机在按给定信号运行旋转,从机却不转
但细观察有要转的趋势,算是微动,实际并没有转。
第二种情况:当主机与减速机连接后,从机暂时不与减速机连接,此时给电运行,主机在按给定信号运行旋转,而从机却从低速直接越转越快,远远超过了给定的速度,这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跟两变频器的负载分配有关,现在是主机设定的是速度,从机设定的死力矩。

网友A:
首先,两电机是否同轴连接?从机和主机如果同轴,那第一种情况就看不懂了,从机应该跟着主机转呀。否则怎么实现主从控制呢?反之,两点如果不同轴,那第二种情况就是对的了。主机在按一定转速转,从机因为空载,转速会越转越快。

楼主(2014-09-14):
已经查出来了,检修时发现的是从机减速机棘二段棘轮棘爪装反了,导致的,现在回头来分析以上两种原因,应该能说通了,(现在是主机设定的是速度跟随,从机设定的是力矩跟随),在这个条件已经设定好的情况下,第一种情况是对的,因为都是空载,没有碰接受,也就是主机在启动运行时是按本机速度信号运行,但由于没有对接受,在旋转时没有力矩,故从机无法跟随主机的力矩信号运行,所以从机电机没有旋转;第二种情况时,主机对接好接手,在启动运行时,由于接手连接好了,主机电机旋转带动减速机,势必克服一定的力矩,故主机有力矩有力矩信号输出给从机,从机电机开始旋转,但因从机电机没有带接手是空载,故从机检测始终无法跟随上主机给定,所以从机电机越转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