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4-04-03):
  我现在又一台机器,通过照相机发出一个信号给PLC,然后气缸动作。现在问题是相机给出的信号不像按钮开关一样给出像秒信号,它是一直抖给出信号。现在我想变成秒信号一样的,请问又什么办法没有?PLC是三菱的

网友A:
做一个把信号过滤掉程序,只承认第一次的秒冲

网友B:
根据照相机的信号原理,自行制作信号处理电路板进行中转。
当然,也可付费发外制作。

网友C:
可以在相机里设置

网友D:
照相机信号不是太懂啊

网友E:
这个还真没试过啊

网友F:
没有用过照相机

网友B:
楼主说的照相机应该是工业上用的视觉传感器,如果是成套购买,厂家会提供解决方案的。

网友G:
或可如1楼所说,在程序中考虑办法;
比如,在一定时间内出现的信号,只承认一次。

网友H:
plc的步进指令,第一步读取照相机信号后就进入第二步,从第二步进行信号的逻辑处理,第二步以后信号是否抖动就没关系了,除非让程序再次进入第一步。

网友I:
用沿触发信号是否能解决问题呢?然后给相机的信号复位。为下一次沿触发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