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3):
大家好,我们厂新厂房盖好了,我想问一下如果算出总的负荷和预计的增容量,怎么计算出变压器的容量,也就是说怎么选择合适的变压器和电容柜,谢谢

网友A:
分别乘上系数换成有功P和无功Q就知道容量S了。知道无功Q也知道了要补偿多少了。

网友B:
你得知道总的设备功率是多少,还得留点余量,以防止上别的设备。

网友C:
所有的设备的总功率/0.8就可以了。

网友D:
这可能要根据所在行业、设备类型、设备使用情况等,来确定;
也可结合平时积累的经验,原有总电流等参数来选择容量。

网友E:
现有总功率(同时使用率)
是否还有增加设备的可能
再乘以一个系数

网友F:
四楼得对,经验是主要的。

网友G:
3楼 所有的设备的总功率/0.8就可以了。
5楼 现有总功率(同时使用率)
   是否还有增加设备的可能
   再乘以一个系数
对于新建厂房结合3楼5楼说的比较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