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4):
变频器通电但没有运行的情况下,对输出的航空插头进行插拔,清理,这样操作有什么不妥呢??

网友A:
安全还是不带电操作吧

网友B: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非正常的情况发生就难说了,为什么一定要带电操作,本来就害怕,断了电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一切正常的话不会有什么问题,如果有非正常的情况发生就难说了,为什么一定要带电操作,本来就害怕,断了电呗。
非正常的情况???

网友C:
有的变频器输出断开也会报警的,建议还是断电,以防无聊的人没注意按启动

网友D:
不能带电操作!

网友E:
没有不妥,只有意外

网友F:
变频器都不用了干嘛不停电清理,规矩1能不带电就不带电工作,安全第一。

网友G:
呵呵,停止负载工作后拔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清理有疑问了。
清理什么?清理插头后面的负载的话,是没问题的,估计不会清理没断电的变频器吧。

网友H:
有漏电压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正在清理着不防备设备被别人启动了。。。

网友I:
还是不带电操作

网友J:
4楼说的对,我们搞电的没有不妥,一定的安全

网友K:
带电插拔航空插头座本身就是错误。除非明确热插拔允许。

网友L:
是啊 会有意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停止负载工作后拔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清理有疑问了。
清理什么?清理插头后面的负载的话,是没问题的,估计不会清理没断电的变频器吧。
是连着变频器的插头,当然负载端的插座也清理了。

网友M:
最好是断电清理啊

网友N:
还是断电以后再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