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1E欧姆龙

楼主(2014-04-04):
我想请教一下我想定一个时间清楚PLC里的内存,这个程序怎么编呢??、

网友A:
你可以做一个传送指令,将你想清除的区域的数值全部置零,只不过这个指令的执行条件为一个类似定时器的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药请教一下 我传送内存那个地址呢

网友B:
内存概念很大,你要清那部分就是那个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DM区的 传送DM区那个地址能把DM区的全部清除,还是需要DM区的地址每个都要传送啊??传送的指令用MOVL对嘛???指教一下非常的感谢

网友C:
楼主是想定一段时间把程序清掉把,怕别人赖帐不兑现。

网友D:
要是能自己删除程序就更好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用BSET---块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