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4):
伺服电机替换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呢?

网友A:
有钱吗,
伺服电机贵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钱吗,
伺服电机贵多。
钱不是问题

网友B:
至今没有这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今没有这种做法
有没有2KW  380V伺服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220V的,需要用变压器转一下。

网友D:
有的是,满大街都是。自己去百度。各品牌的伺服都应该有。关键是要把转速范围、转矩范围选对,与原系统参数范围吻合。

网友E:
呵呵,不缺钱的主,用大马拉小车吧,绝对没问题。
伺服再加上一台工控机,一个控制室,高端上档次。

网友F:
问题是相匹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