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帮助

楼主(2014-04-04):
我与到一个问题请老师帮忙    易能变频器型号  EDS1000-4T0015G/0022P   IPM 模块埙坏型号  GD10PJK120LIS                 用IPM模块    代替型号 GD15PJK120LIS   能否代替请老师帮助

网友A:
应该多是1200V啊 电流应该还大一点  装的下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B:
可以用的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用的。

进口雷达物位计021-39586601

网友D:
学习了,这个不知道呀!

网友E:
按理应该可以用。

楼主:
   易能变频器型号  EDS1000-4T0015G/0022P   IPM 模块埙坏型号  GD10PJK120LIS                 用IPM模块    代替型号 GD15PJK120LIS   通过上电测试是可以代替的     我这台变频器维修时更换IPM  GD15PJK120LIS  上电时发现 模块处有啪啪的打火声  观察后发现虑波电容处  分压电阻击穿  更换电阻后上电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