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4):
   如何用宏指令实现单片机与台达人机的通讯呢?我是刚接触这些的,各位前辈有例程吗?

网友A:
首先,单片机与PLC的通讯方式要一致,一般单片机都是232通讯;
第二,通讯参数设置一样,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校验方式;
最后,通讯

网友B:
我公司这是做这方面的但是要收费的

网友C:
通信的源程序,都是每个工程师辛勤劳动调试的成果,尤其是做设备研发的,直接就是能够赚取利润的知识产权,都不会轻易示人。
所以说,楼主自己拿硬件来慢慢调试,慢慢摸索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