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sp9

楼主(2014-04-04):
win7 64位系统,通讯参数设置时,箭头所指位置可以修改为其他值,就是不能修改为0.
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A:
你开玩笑吧,默认就是0,那是你主机站地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开玩笑吧,默认就是0,那是你主机站地址
默认是2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开玩笑吧,默认就是0,那是你主机站地址
默认是2吧
PLC是2,传程序的PC默认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机改不为0了,通讯不上了,有什么解决方案?

网友C:
换别的数字也行啊,干吗非要在0和2之间选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