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4):
各位同行的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刚入变频器维修这个行业的,问下当变频器线路板上的元器件烧掉了或者是由于其他原因导致无法看到该器件的型号,这时候你们是怎么处理的?忘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网上能不能找到电路图   有些考经验啊

网友B:
看看咸工的文章吧

网友C:
同一台变频器有很多重复的电路和元件的。

网友D:
看看能不能找到同型号的变频器,那样就好办多了。

网友E:
最好有相关的图纸。注意收集变频器的图纸吧。

网友F:
熟知电路原理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