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下有什么安全隐患?

楼主(2014-04-04):
如图(简图):
图中M为变频器的散热用轴流风机(AC220V 21W),风机电源线分别接相线,PE线。分析下有什么安全隐患?

网友A:
一旦漏电,地线带有高电压,对旁边的设备外壳带电,很容易触电。

网友B:
一旦PE接地不好,会使整个系统设备外壳带电。

网友C:
PE线,不允许作为工作零线使用。

网友D:
赞同 2楼主的说法。

网友E:
如果要是多点接地嘞??

网友F:
tnc-s系统

网友G:
这样有隐患

网友H:
这个是不允许的。

网友I:
赶紧改过来吧

网友J:
1.有漏电所有设备外壳将带电
2.一旦碰壳,直接短路

网友K:
规范是没有如果的

网友L:
还是改了吧。

网友M:
中间的三相电路如果引入单相负载,必须要把N线接入单相形成电源回路。而不允许用PE做N线。这是出于安全考虑的。PE不能流过工作电流。它是保护设备和人的。不是供电用的。

网友N:
如果上级带漏保直接跳闸。PE线不能做工作零线

网友O:
零线和地线不能混淆!

楼主:
老电工那么干,被我看见了。准备更换为380V的轴流风扇。

网友P:
这个最好还是改了吧。零线不好拉可以考虑加个变压器。

网友Q:
最好单独做个保护

网友R:
这样是不规范操作,但是有一些图省事的人就这样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