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4):
称重传感器用在水泥上,经常显示不正确,显示数一直在变。
这么爱坏 是环境所致,还是传感器本身就娇气?

网友A:
一般不容易坏的,我见过三家单位都是用的托利多的都还可以,就是价格有些贵!

网友B:
呵呵,使用不当造成的吧。
楼主发几张图片给瞧瞧?看是如何损坏的呢?

网友C:
环境差,使用不当容易坏

网友D:
确定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E:
过量程了?

网友F:
称重传感器只要环境温度不突变,一般没有其他的环境条件使用要求。而且称重传感器内部都设置了温度补偿电路,对于稳定的环境温度有补偿。

如果传感器信号本身乱跳,可作如下检查:

第一,离线状态,用万用表测量传感器的信号和桥源端电阻,是否正确?信号端电阻一般是350欧姆(具体看说明书的规定),如果离线状态的电阻值是对的,那传感器应该没坏,信号抖动来自现场的电磁场干扰。因为称重传感器本身的信号是毫伏级的,易受到电磁干扰。反之,传感器的输出电阻不对了,那传感器就是过载或受到震动损坏了。

第二,如果称重传感器是带变送器的。那只能对标准的输出信号监控,什么问题,真的不好判断了。因为变送器和传感器是做到一起的。反倒不好检查了。

称重传感器如果总是坏,就是说明现场的振动太大或过载应用了。把传感器的量程选大2档,应该就没事了。牺牲一些测试精度,换取提高可靠性。

网友G: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用开创的更好。

网友H:
一般不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绝对,换个新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现场就是用着震动器上,周围好几个振动电机

网友F: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那你一定要选择称重传感器是是抗震的。或者对振动加速度和振幅有要求的、定制的称重传感器。

问题就在这。一般的称重传感器采用的应变片,是用胶粘在应力金属上的,震动会导致应变片与应力金属分离,导致测试信号丢失或不稳定。

采取的措施:
第一,称重传感器必须要挠性支撑安装,或加减震阻尼器。以减少震动产生的加速度作用在传感器上;
第二,称重传感器选择抗震指标高的。以保证震动不会损害传感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容易坏的,我见过三家单位都是用的托利多的都还可以,就是价格有些贵!
我们这的根本没有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哦,这样呀。那你一定要选择称重传感器是是抗震的。或者对振动加速度和振幅有要求的、定制的称重传感器。

问题就在这。一般的称重传感器采用的应变片,是用胶粘在应力金属上的,震动会导致应变片与应力金属分离,导致测试信号丢失或不稳定。

采取的措施:
第一,称重传感器必须要挠性支撑安装,或加减震阻尼器。以减少震动产生的加速度作用在传感器上;
第二,称重传感器选择抗震指标高的。以保证震动不会损害传感器。
你是说传感器和挠行连接之间可以加上聚氨酯垫?

网友F:
回复 楼主:
对呀,要对称重传感器的受力做震动阻尼的防护。比如加挠性装置。挠性弹簧、液压、挠性橡胶等等。根据机械结构,做出相适应的减震阻尼器。称重传感器就可以收到有效的防震动保护。

网友I:
梅特勒。托利多 的就是好,就不坏!

网友J:
这个一股不太会坏啊

网友K:
会不会有干扰啊

网友L:
最好能把传感器和振动源分开,不然没法准确以及传感器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呀,要对称重传感器的受力做震动阻尼的防护。比如加挠性装置。挠性弹簧、液压、挠性橡胶等等。根据机械结构,做出相适应的减震阻尼器。称重传感器就可以收到有效的防震动保护。
它应该也算独立的,因为没和震动电机的架子连在一起,有独自的地脚固定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一端是固定死的,另外一端是振动源,称重传感器能不受震动吗?否则怎么会频繁地坏呢?称重传感器,本身技术是成熟的,除非你买倒垃圾了。

网友M:
给楼主看两篇文章哈:
称重传感器使用注意事项:http://www.exw360.com/news/dgView/36782.htm
称重传感器如何维护:http://www.exw360.com/news/dgView/48144.htm

网友N:
和厂家沟通一下!!

网友O:
       和厂家沟通,让他们提供好的方法。

网友P(2014-05-09):
你看一下你的安装方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