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4):
win7系统下的step7V5.5 按F1帮助打不开,装在一个电脑上的能打开,另外一台电脑上的上的打不开

网友A:
系统问题 ,最好找原版系统

楼主:
成功的是正版win8改win7的,不成功的事正版win7旗舰版

网友B:
试试这个

楼主:
谢楼上那位,还是不行,怀疑软件的事,我们几个电脑都用这个软件装的,其他都没事,F1帮助正常,重新安装了一遍,还是这样

网友C:
你看看,是否禁止启动了

网友D:
好像是要装个插件什么的吧,因为windows Vista之后的系统不支持hlp的帮助文件了!!!

网友E:
电脑的问题吧

楼主:
应该是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