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钻调速开关

楼主(2014-04-04):
这是个电钻调速用的,有谁知道怎样接线?我想改装到老式电转上,行不行!

网友A:
呵呵,不带正反装的调速器最好接线了,搜个图扔给你研究: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16480&z=&tn=baiduimagedetail&ipn=d&word=%E6%89%8B%E7%94%B5%E8%BD%AC%E5%BC%80%E5%85%B3&step_word=&ie=utf-8&in=28348&cl=2&lm=-1&st=-1&pn=1&rn=1&di=45974099270&ln=1994&fr=&&fmq=1396617662203_R&ic=0&s=&se=1&sme=0&tab=&width=&height=&face=0&is=&istype=2&ist=&jit=&objurl=http%3A%2F%2Fc.hiphotos.baidu.com%2Fzhidao%2Fpic%2Fitem%2F0ff41bd5ad6eddc4bb486ca539dbb6fd536633c5.jpg#pn1&-1&di45974099270&objURLhttp%3A%2F%2Fc.hiphotos.baidu.com%2Fzhidao%2Fpic%2Fitem%2F0ff41bd5ad6eddc4bb486ca539dbb6fd536633c5.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zit1w5_z%26e3Bkwt17_z%26e3Bv54AzdH3Fq7jfpt5gAzdH3Fnd8a9nlal_z%26e3Bip4s&W720&H540&T11331&S34&TPjpg

网友B:
这个就3根线吧!

网友C:
手枪钻的那种吗

网友D:
是电钻呀,我看题目,电转?不知道是什么,进来看看,原来是手电钻的调速器。手电钻还有调速的机构?围观中

网友E:
带正反转可调速的手电钻,可用来拆装螺丝,钻孔攻丝等,还有做搅拌器.......

网友F:
改造手电钻啊

楼主:
这个就是调速,不带正反转,怎么接线????

网友G:
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压电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