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4):
三菱FX2N-64MR同时控制两台硫化机一台一切正常而另一台却没有输出求指教

网友A:
呵呵,PLC输出指示灯亮了吗?
那一台不能启动的硫化机的启动信号能正常输入PLC吗。
当设备的故障发生以后,要解决设备的故障,就要对设备的工作原理了如指掌,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不但要询问,而且还要全身检查。

网友B:
这个说得太简单分析不出来

网友C:
是一台PLC控制两台设备,还是一台PLC控制一台设备?

网友D:
楼主详细说说!!

网友E:
要看工作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要看工作的条件有没有满足。
对,该亮的点都必须得亮

网友G:
问题不在PLC上吧。

网友H:
两台要求同时工作吗

网友I:
这个十有八九都是外围设备问题
和PLC没关系

网友J:
Plc有输出吗

网友K:
实在搞不明白,有条件就监控一下嘛?

网友L:
        可以再透露点信息吗?

网友M:
要么没输入要么没输出

网友N:
可能是工作条件没满足,查输入。

网友O:
同时控制两台,是一个输出点控制两台还是两个输出点控制两台呢?这个要清楚

网友P:
发了问题后楼主没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