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帮助

楼主(2014-04-05):
我今天与到一个问题  易能变频器型号  EDS 1000-4T0015G/0022P    上电开关电源躁声大       输出电压过高请老师给予帮助

网友A:
判断是哪里发出的声音,如果是变压器,那变压器的寿命不长,你这样子,应该是开关管发出啸叫,所以查查外围的稳压电路,出问题的可能性大点儿。

网友B:
查一下5v那一路电压看

网友C:
看驱动芯片输出的波形频率,占空比。输出电压过高,是所有还是某几路?

网友D:
查下各输出电压是否都过高,看电源IC8脚对地电压,,应为5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