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5):
我想用触摸屏和pLC来与变频器通讯,控制变频器的起动和停止以及设定频率,请问如何编程。

网友A:
一句话说不淸楚

网友B:
不懂通讯就用端子控制去实现

网友C:
这个还真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的

网友D:
呵呵,楼主准备使用何种品牌什么样的型号的PLC与变频器呢?
品牌与型号的选择,关系到实现的方法。
一般来说,除非是很庞大的系统或者特殊需求,否则都不会去使用通讯的方式控制变频器,因为要花费的成本相对较高。

网友E:
楼 上正解。

网友F:
    pLC来与变频器通讯,可以的,要了解变频器的通信协议

网友G:
如果你是选择三菱的触摸屏和三菱的变频器,那可以直接用,触摸屏画面中的元件地址可以直接指向变频器的地址。

网友H:
楼主要说说你选择的硬件具体情况,不然这问题大了哦!!!

网友I:
楼上的几位基本上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第一,先看你的硬件情况,特别是变频器,支持什么通讯方式
第二,确定了通讯方式以后才考虑编程的事。有很多种方法,串口,总线等等。

网友G:
三菱的fx3u和它的变频器也有直接通讯的指今令。

网友J:
呵呵;看提问的方式应当是新手;

网友K:
水平不高还是用端子控制或者模拟量控制

楼主:
我原来是搞维修的电工、现在自学pLc编程、所以有好多都不会。

网友L:
如果是长距离通讯,存在干扰的问题使得准确率下降。端子控制就不存上述问题。

网友D:
呵呵,刚开始自学的吗?
怎么一开始就马上想学通讯控制了呢?一步登天对吗?
话说通讯控制编程,最好是有实物实验,所谓的理论联系实际,否则,看多了教材,没有实物练手也是白搭。

网友M:
默默向上游表情,有理想,有抱负,有深度;支持

网友N:
何种品牌什么样的型号的PLC与变频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