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PWM脉冲电压调节

楼主(2014-04-05):
S7-300输出的PWM脉冲电压是24V的,如何才能把电压降到5V,驱动舵机?

网友A:
加个分压电路或串个2.4K电阻

网友B:
     变换器电路

网友C:
你把pwm波形改了不就能直接输出有效值为5v的了啊

网友D:
串电阻,或者找看看有没有PWM脉冲24v转5v电压信号转换器

网友B:
   不考虑负载效应,串电阻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