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05):
P对UVW直流电压250V,N对UVW直流电压340V,PN直流电压590V,UVW三相输出平衡,大电容有两个漏电,也已经换掉,其它的地方也检查过了没发现什么问题,请问各位高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补充,在低频时,P组几乎没有直流电压,而N组超高

网友A:
下半桥的3路IGBT的驱动电路,用的应该是一路电源,查查电源吧,应该是下三路的IGBT没有完全导通,三个IGBT或是它们的驱动电路总不可能都坏吧

楼主:
谢谢,电源也查了没查到什么问题啊,我们把六个驱动芯片都换了,效果还是一样,在我们这带7.5KW电机试机正常,到客户那里电流不稳,电机抖动